9600GT显卡显存发烫

楼主(2012-03-25):
一9600GT显卡,点不亮,测得GPU电压1.19V,显存电压2.08V,GPU温度正常,8颗显存全部烫手,只有一颗温度稍低,请教各位给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关注中

iamzzl -5 严禁灌水

网友:
DDR3显存吧,正常电压不会太高一般在1.5V左右,2.08V明显偏高,不发烫才怪呢!查查显存供电把

网友(点评):
DDR5的电压才是1.5V,DDR3应该在1.8V--2V左右。你说的1.5V的DDR3显存是什么型号的?可以查查资料看对不对。

网友(点评):
修显卡你不专业!

网友:
貌似有短路.仔细查下

网友:
这是翔升的卡吧,显存发烫说明显存供电不正常,用波波打一下波形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1.1V的GPU逻辑电压,看看是否被抬高了?

网友:
楼主的显存电压不对

网友:
摸一下场管 看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我换过DDR2的显存,换掉重植都做了,结果越修越多,后来就放弃了

网友:
哦,原来是电压偏高,那修供电呀。

网友:
有的稍微发烫是正常的额

网友A:
先修供电,是开机后就发烫,还是玩会游戏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供电,是开机后就发烫,还是玩会游戏才烫

是开机后就发烫

网友:
所有显存都温度偏高,量一下显存供电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电压正常,查晶振电压,看是否起振

网友:
找个相同的对比一下

网友:
供电管短路了

网友:
一般短路不可能全部显存都短,可能真的向大家说的那样供电电压过高引起

网友:
关注中,好了说一声哈。

网友:
如图,摘下供电电感后没温度了,但是电感后级对地电阻只有0.2欧,是GPU挂了吗?

网友:
电杆坏了,换掉

网友:
显存已经短路,将发烫的显存全部换掉。在做相应的检测。。 也可以考虑给显存降压..

网友:
供电有问题,长时间这样烧显存,修完供电侧显存~!

网友:
一般有显存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那个升压电阻。可能不良

网友:
还是先修供电再说吧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测显存供电电感阻值 偏离正常值很多就拆显存 拆下一颗测一次直到阻值恢复 确认是哪一颗引起的(注意焊盘不要连锡)

网友:
显存已经全部摘了,现在电感后级对地电阻是5.2欧,应该是显存挂了。在这里还想请教各位老鸟:这个显存用1333的内存上的颗粒行么?还有,显存是不容易短路的啊,这次坏了这么多,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显存电压高,在那个点量的

网友:
多半是供电部分的问题,仔细检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