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Z 内显正常,外显不显示,显卡坏了吗?

楼主(2012-03-25):
X1300 显卡,内显正常,外接显示器,电脑能认出显示器,但是不亮,请问是显卡坏了吗?据说外显跟内显是两路不同的输出,内显会不会过阵子也挂呀?

网友:
显卡坏了应该内显也不正常吧~!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啊

网友A:
不!笔记本显卡的内显和外显不是一条线!先检查一下外显的什么信号没有!如果正常的话!就BGA一下吧

网友B:
请一下CMOS!擦一下独立显卡的金手指!不行的换一下独立显卡试一下!O(∩_∩)O~

网友C:
是不是设置问题,比如分辨率设置对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设置问题,比如分辨率设置对了么

跟分辨率没关系,开机就点不亮外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笔记本显卡的内显和外显不是一条线!先检查一下外显的什么信号没有!如果正常的话!就BGA一下吧

这个我不懂哎。我只会用电脑,不会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一下CMOS!擦一下独立显卡的金手指!不行的换一下独立显卡试一下!O(∩_∩)O~

插笔记本的显卡版吗?等挂了再插

网友D:
不一定的,,有些是VGA的线路问题的,,多数是插外置设备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的,,有些是VGA的线路问题的,,多数是插外置设备烧的

接电视,电视开着,电脑关着,插着电源,会烧坏吗?

网友:
换条VGA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