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ankpadE420小板的U口不能用!!

楼主(2012-03-25):
    U口没有供电,但是我飞线给供电了还是不行,能不能从主板上的U口也飞数据线过来呢?也就是把这个U口并连到主板的U口上去!请问大师这样行吗?谢谢啦!!!

网友:
不行的,它中间有个USB供电芯片.找吧.顺着USB口

网友A:
没看懂。。什么叫把这个U口并联到主板的U口上去???这个U口是哪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什么叫把这个U口并联到主板的U口上去???这个U口是哪里的?

独立小板上的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修修看,有了供电,那两个时钟跑跑线路,还是可以查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直接修修看,有了供电,那两个时钟跑跑线路,还是可以查出来的。

是经过一颗小芯片,但是芯片太小了,型号看不清楚!我把芯片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经过一颗小芯片,但是芯片太小了,型号看不清楚!我把芯片拆了

可以飞的  但是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可以根据主板的工作原理,改电路。有些人不会,别说不可以。

网友:
哦。。这样的。。那楼主你打下那个不能用的U口阻值没???

网友:
甘样可能有一个U口用5到,共用一个电压会拉低任一个U口电压

网友:
改下线路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