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不触发

楼主(2012-03-25):
    INTEL独显G84-602-A2的机器,版号是M75,开机不触发。。待机下有3V/5V电压, 开机键上有3.3V,触发电压有跳变。但是这个电源的指示灯插上微亮,不仔细看的还以为不亮。这个指示灯正常应该插上电脑就亮的对吗?还有苹果的开机时序指教一下,是不是跟PC电脑一样的啊

网友:
  你有此机器的图纸,应该有上电的时序的。

网友:
电源头的灯要正常地亮才行的~~~~

网友:
换个开机芯片看看!

网友:
APPLE的机器,想要加电,充电头上的指示灯必须要正常亮才行。测一下3脚的adapter_sense_uf这个信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一下搞定了没得

网友:
终于解决了,是Q6901的3脚跟大板上断线了,飞线解决。开机指示灯也亮了。。这还是第一次研究苹果的也是第一次修苹果的,虽然最后查出来只是断线了,但是耗了俩天才查出来的,,呵呵。

网友:
充电头上的指示灯必须要正常亮,电压3.3V,会反馈到EC里面去,正常后EC才能触发动作

网友:
那个信号有的,只是别的地方断线了。。。不知道那个断线的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按时序查一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
我这个是待机无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