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开机电流0.6 无跳变 简单修复

楼主(2012-03-25):
裸板上电电流0.6 无跳变 测电压发现电感L32电压为0.3V 不正常看图纸此电压是给北桥供电的VCC1R25AMT  产生芯片是VT321AFCX 封装是BGA的 从外观看感觉跟玻璃似的 以前没换过这种芯片估计也不太好换 还是先测测芯片工作的条件 这芯片看着脚位挺多其实大部分是接电阻接地 或是空脚 要查的脚位并不多供电 VCC1R25AMT_ON 反馈 基准 都查了 也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 L32 对地100欧也不短路 看来只能换芯片了 从料板拆了个同样的芯片 值上.35 的球换好后开机还是不产生VCC1R25AMT 又仔细观察了VT321AFCX芯片附近 也没发现问题 示波器捕L32触发瞬间也没脉冲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 果断重料板在拆了同样的芯片换上 1.25 正常产生 机器修复

网友:
老大  这是那块的芯片啊  是什么芯片啊 ?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点评):
lz 不是说了北桥供电芯片么

网友:
对呀。说明白一些才好——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两个同样的芯片,换了第二个才好的吗

网友:
VT321AFCX产生VCC1R25AMT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PDF 应该跟PWM电路一样 只不过这个上下管集成在芯片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换了两个同样的芯片,换了第二个才好的吗

嗯 换第一个还是不行 可能当时值球或是拆的过程给干坏了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芯片坏的 而且这个芯片跟其他不太一样 是BGA 封装的 阵脚比较密所以发个帖子

网友B:
换这芯片就是费劲

网友:
楼主思路很明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这芯片就是费劲

  共35 PIN 球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