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2-03-25):
惠普CQ40笔记本进水维修
一惠普CQ40、来的时候客户说进水了、拆开主板,发现南桥周围有进水的痕迹、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就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就上BGA烘烤半小时、过了一会、把板子取下来、打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电感PL302对地短路0欧、接下来找到图纸发现这电感是+3VALWP、就断开了PJP303的焊盘接点、看是后级短还是前级短、检查发现是前级短、那么接下来就查吧、检查发现是电容PC309击穿、用风枪吹下来、量PL303电感对地阻值才50欧、还是有点低、看了外围其他元件、都正常、那么就只有芯片了、
吹下芯片、在量阻值正常了、换了一个、上可调待机0.03、应该是正常了、按开机键、能触发、但是电流在0.55就停了、不跑马、纠结呀、接下来就看时序图查信号、 检测发现没有H_PWRGOOD、前面的都有了、但就没有这信号、这是南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考虑到南桥进水、就上BGA直接干下来、换了一个、上可调发现待机居然左右0.005、那么低、当时心都凉了半截、做个桥还把待机做没有了、按了下开关、能触发、电流上去了、、上CPU、内存、正常亮机、后来才知道这待机是正常的、日哟、本以为就这样就好了、叫他们装机、装好了以后能亮机、能进系统、就是动下屏就掉电、以为是他们没有装好、自己有装了下、还是一样的效果、观测发现有时开机、、有时还不能亮机、不能亮机的时候电流在1.0到1.3左右来回摆动、看这趋势是显卡虚焊、果断拆机上BGA做北桥、因为是集显、做好了以后点机测试一切正常、进水机毛病真多、、、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不一定都多,进水的CQ40问题多罢了.

网友:
进水机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有时修好了。过段时间还要返修叱。

网友:
高手啊分析问题就是快

确实是高手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以后修机器会用到楼主的思路。记录一下。

网友:
有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啊,以后修机器会用到楼主的思路。记录一下。

看哥子是迅维的学员呀、、、、都说那里很不错、以前自己学的时候都还不知道迅维呢、要是早知道的话我也会选择去那里学习的、、、、

网友:
hpcq40.41都差不多  这病老了

网友B:
看LZ修机这么轻松,什么时候我也一样啊。

网友C:
楼主的南桥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下,而是考虑换呢

网友:
有一定的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LZ修机这么轻松,什么时候我也一样啊。

一般南桥进水以后,坏的几率比较高,虚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南桥进水了是很容易坏的.主要是南桥在不开机的情况下,也是有电流通过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是不好说 有时把主板烘一下就好 ,进水的机器返修的几率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南桥为什么不直接做一下,而是考虑换呢

南桥进水了最好换一个、、、、

网友:
楼主的思路太明确了,厉害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D:
进水的机器 是后遗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机器 是后遗症的

是有后遗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