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GA接头把我难住了?

楼主(2012-03-25):
品牌显示器,把VGA头拽开了,我想重焊一下完事了,红绿蓝,黄白,加个地这个背的很熟,但就是显示不了,原机线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是用CRT的线改的……

网友A:
讲一下里面的几根线,
外层屏蔽,
粗的有4根
红/绿/蓝 加屏蔽
还有一根灰的带屏蔽
细的有5根
白/黄/橙/黑/棕
大家帮我看下需要连VGA公头的哪几针

网友:
万用表量过了吗

网友:
灰的带屏蔽的芯接13脚,白/黄/橙分别和14脚连接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哪里没有接好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那地怎么接,我现在就是对地有疑问,用万用表量该怎么量呀,谢谢各位.

网友:
红。绿。蓝  地  行 场   有的还要另加一根线的

网友:
应该还有两根线,就是VGADDCCLCK 和VGADDCDATA

按照引脚定义去接

网友:
跑线到芯片,根据芯片引脚功能对对号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一量  1:R    2:G    3:B     13:行   14: 场    在找着地线飞上就能显示  还有这事显示器的基本功啊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人家已经会了 还说了啊

网友:
用万能表量一下,看三基色是哪几个。一根根找出来再焊

网友:
不懂,有没有详细点说明

网友:
联想的液晶吗?一半找下定义图看下,百度有。不行的话一个个测量~!依画葫芦~!

网友:
根据,VGA头的引脚定义分别找出,红绿蓝,行场,地,一对一接好就行,这个接头是用的专用的接头,量好线续,直接一对一接上就行。

网友:
直接用原来的接口改一条VGA条不就得了!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6跟线就能显示的   就是RGB 行场 地线就

但也在要读显示摸式的,如果没有识别显示器时,是不会有显示!

网友:
地怎么办,我就不明白地,外屏蔽和红绿蓝的屏蔽就是地,还是有专门的地,要接到VGA的第几针呀?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也在要读显示摸式的,如果没有识别显示器时,是不会有显示!

呵呵  至少我们修过的显示器 还有师傅修的显示器都是这几根线 而且我师父那一天最少20多台维修量 虽说不都是那样 但是我们该了 都成功 还有你那应该是理论上说是可能不显示  现在我还是这样说吧  维修和理论是有不少差别的

你们那里不错啊 但是 显示器出信号线问题太少了 需要改线更少

网友:
这线不太容易接的,你要对号的!

网友:
1-接R,2-接G,3-接B,6.7.8分别接 红/绿/蓝 屏蔽层,
灰的带屏蔽的芯接13针,屏蔽层不用,
白/黄/橙这3条线肯定有一条场同步,分别和14针脚连接试一试

网友:
1,2,3脚是RGB信号,板子上对应的点对地电阻是75 Ohm
RGB信号线的网接到板子RGB输入点旁边的接地的点上.
找芯片PDF是比较准确的.
4选2排列也不是很多,试一遍也用不子多少时间.

网友:
学习下! 6根线显示,是不是有两根是地线?

网友:
这个好像是冠捷代工的的显示器,在CRT里面用的VGA的线就有个VSEN的信号,意思是感应VGA的插入状态,这个点要接低电平,才让显示器认为有接入电脑。

网友:
地和哪个连呀,我看了下5是地,10也数字地

网友:
学习了········

二当家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剪掉那黑胶皮后周围有没有铝线啊?有的话那就是地线了。实在找不到可以焊在VGA头的边上

网友:
刚学到,每个脚的电压多少呢

网友:
接的不对,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那其它线是什么用途的呢?能详细讲解一下嘛?我对显示屏学习中,谢谢!

网友:
RGB,行,场,地,这几根线就可以,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用万用表跑一下线路到芯片,很好找的

网友:
除了大家知道的RGB 1 2 3 行场 13   14   必须接 但最好也把 5 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一下里面的几根线,
外层屏蔽,
粗的有4根

你一根一根量着接吧很容易的接的多了

网友:
给点提示,我如何能找到行场地,就那个白色的双排16针接口,最大的芯片为gmZAN1-A C2930 AC 0145A.非常感谢。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最后出终极解决方案。
又拿回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查相关线路。
驱动板上双排16针分别为,两坚条那面向上,从左到右为
1、蓝屏蔽对VGA的8
2、蓝芯对VGA的3
3、地对外壳 4、5.10、11
4、灰芯对VGA2
5、灰屏蔽对VGA7
6、红芯对VGA1
7、红屏蔽对VGA6
8、地外壳 4、5.10、11
反面从左到右
1、空
2、橙对VGA14
3、地外壳 4、5.10、11
4、绿芯对VGA的13
5、地外壳 4、5.10、11
6、白对VGA15
7、黄色VGA里打不到
8、棕对VGA的9

我做下笔记,也让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
你只要把行 场 红 绿 蓝用万用表测一下,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三基色    行 场 地线  只需这几根就行       百度有 VGA接口定义 很好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