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E198WFPf显示一下就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5):
灯管是好的,高压包也换了,高压包旁边的两个IC也换了,但是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哪位高手知道指点一样喂。
黑屏

网友:
这个我不会,能告诉我怎么去保护吗?谢谢。

网友:
我之前也用别的显示器的高压板测过这四根灯管了,都正常。

网友:
换高压条就差不多!

网友:
找一个你100%确认灯管正常的屏,把它的4个灯管接头插到你的DELL显示器电源高压板接口上,屏线不接。通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如果是屏就研究屏,如果是高压板,接着研究高压板。。。

网友:
多谢你了,是上组灯管线脱落,现在好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确认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想象就是高压保护引起的

网友:
灯管有问题电路保护了!

网友:
检测的不仔细呀,

网友:
类似情况挺多的,有些灯光看似挺好的,但对一些品牌显示器要求高点高压板会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