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的V3000无线网卡问题

楼主(2012-03-25):
去年收了一台V3000机器,AMDCPU,三合一单桥。大家都知道这桥超级容易出问提,没敢卖,一直 放到今年,在HP售后
收到一块坏的V3000 965独立显卡主板。于是把他修好,换到我这个AMD的V3000机器上。使用都正常,就无线网卡超级郁闷
装无线网卡就显示
104——UNSUPPORTED wireless network device detected
system hated  :remove device and restart
不装无线网卡就一切OK。同时无线网卡的指示灯一直亮红灯。
换了10多张不同机器的无线网卡都是一样的故障。但昨天HP售后送一张V3000   965 集成显卡的主板过来修,他主板上有
一张无线网卡,我把他拆到我机器上,又是OK的。难道V3000的机器还挑网卡。有遇到的同行说一声。

可以尝试刷BIOS
很挑。。。。。

网友:
不是V3000挑,是HP都挑

网友(点评):
多谢斑竹指点,那看来我还的去淘一张V3000的网卡才行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几个也一样.最后刚好有一台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HP的挑,IBM的好像也挑的,要专用的

网友:
还是宏基好  什么都不挑

网友:
很多机器都挑。。联想的很多机器都挑。amd 跟intel 的网卡也不通用。。

网友:
惠普511机子遇到一次,换主板以后网卡报错。把网卡下了,在官网下了个最新的BIOS程序,软刷以后。把无线网卡装上,一切正常。你不妨也刷个BIOS试试,实在不行就淘个二手的,便宜的很。

网友(点评):
多谢,明天试下

网友:
单桥板的无线网卡是Broad 自身也只能上这种无线网卡   用在其他v3000上都会报错  至于里面是不是刷程序上去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