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2-03-25):
    今天看到了一个关于屏线的识别技巧:
1 八对减二对,十对减二对,这两个是双6,双8。
2 四对减一对,五队减一对,这两个是单6,单8。
请问:他这个八减二啊,四减一啊等,是怎么看的啊?

网友:
纠结这个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我也分不清,反正屏线又不通用,一个系列的才通用,所以没费那么多心思去搞明白它

网友:
我这里倒是有个对 屏线的表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能说明白一点不

网友:
说白了就是高分的和低分的屏线的区别

网友:
屏线我也不怎么懂

网友:
纠结这个干嘛啊,一看屏就基本知道是高分还是低分了,借口定义在屏的驱动板上跑跑基本上定义就出来了。没那么神秘。麻烦

网友:
没有看过,我一般直接看图,图纸上不是标的好好的啊

网友:
研究这做啥,反正就十根线,供电,地,红绿蓝,时钟。

网友:
只要分清高分和普分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事啥意思,没听说过

网友:
啊,,
一直没研究这问题,,,
高分的线就多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