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0190 EXTPWR的发出条件

楼主(2012-03-25):
一个进水的T61 报0190,大家应该知道是EXTPWR这个信号出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信号在用外接电源时,应该为低电平,这个信号分别送到TB,H8和PMH7,然后些电路才能正常运行。是不是MAX8765这个芯片要满足PIN1 DCIN 19V, PIN10 ACIN 2.3V以上,然后才从PIN11和PIN28分别发出低电平和高电平拉低EXTPWR?  我修的这个板子是PIN1 19V正常,PIN10 2.6V也正常,但就是EXTPWR信号为2.7V.   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发出EXTPWR还需要有其它的条件吗?  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下REF 记得好象是2V吧

网友:
芯片坏了吧,换个试试 max8765

网友:
进水机子要仔细看看,特别是进水地方的周围线路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有时候可以看这个信号的走线分布.有次修到一个信号电压偏高,居然是芯片的两个脚上有东西连在一起了,引起的电压串到信号上来了..还记得好像是在H8上面相连的..

网友:
EXTPWR是高电平3.3V有效开机的,2.几伏明显不对,报错倒是可以试一下刷bios。

网友:
8765已经换过,REF还真没有测,EXTPWR经过二极管连到H8的那一脚是低电平。还真有可能是8765的基准不对,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无边说的有道理!至于BIOS我感觉可能性不大!

网友:
呵呵 还真没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学习把 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一般是充电芯片的供电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 周边电路 管子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应该是上电后低电平吧

网友:
无边老师说的有道理   如果    芯片已经换过  ,那就要考虑  REF。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一台x61的,故障是不触发,有时会自动开机显示,但不到1分钟就会掉电,不触发时测EXTPWR这个信号没有电压,只有连到4176的3PIN有3.3V,8765,H8,4176都换过都一样。8765的工作条件也都满足,EXTPWR阻值有600欧左右,EXTPWR图纸上是和4176的3脚相连的,但实测板子上是不通的600欧左右,量了料板这里也一样,朋友们有思路吗?

网友:
这个REF是4。096V,除以2以后,与10脚输入的电压进行比较,如果ACIN大于2。048V,则输出高电平导通场管,ACOK信号接地,输出低电平。除了芯片供电外,有REF,有ACIN,应该就可以输出了,你可以百度一下,找到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此乃正解!

网友:
能充电不,如果能就把EXTPWR信号接地,看还报错吗。

网友:
我记得EXTPWR这个信号不正常的话,TB是不会工作的啊。

网友:
查查H8的信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仔细看看PCB板,,过孔什么的有没有断线,,过孔很容易出问题也很容易让人忽略 ,,

网友:
既然系入水甘就要睇清楚有无腐蚀同主板上入水噶地方有无断线了

网友:
无边回答不着边际。-EXTPWR信号是外部电源检测信号,是由适配器或其他电源送进来的·,不是U42芯片发出的。Isys系统电流检测到了就会发出一个高电平给Q32 N沟道mos管导通,使得3.3V拉下来对地,从而-EXTPWR信号为低电平。查看相关元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