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同仁 帮忙回答场效应管3004 能跟什么管代换?

楼主(2012-03-25):
请各位同仁 帮忙回答场效应管3004 能跟什么管代换?

网友:
我碰到这种问题都是订购芯片直接换,也就十几块钱修好都是顾客给钱

网友:
最好能发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原值代换 最好 呵呵

网友:
是 m3004d 的 谢谢大家 帮忙了

网友:
代换还是原值最好  实在找不到再考虑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