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T61进水后开机0。3掉电

楼主(2012-03-25):
这台机本来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但当不开机时都是上电到0。3就掉电,我就想可能是那个电压没起来引来的。拆开机后仔细的看了下全板发现U16那里进水了旁边的一个电阻R95和电容C39都氧化很严重了,多次开机当开不起时量了下U16第二脚VR-PWRGD果然没发出来,打了下阻有300多欧正常啊,查了下主要条件1脚VCORE-ON有3。3V正常,但31脚供电只有3。8V了,它是通过一个上拉电阻R95上拉到5V的,量了下它的阻抗100多了,心想可能是进水引起的,就干脆把那C39和R59一块都换了,本想这样没事了吧。但一开机还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7153250/QQ/WinTemp/RichOle/~@8RUYAJ%1OL2`O6_SK}G$A.jpg是一样上电到0。3的样子又掉了,还是VR-PWRGD没发出来,但条件都是满足够那就只有芯片坏了,换了一个后多次试机再也没出现不开机的情况了,但这个机器有点搞不明白的是待机0。09并且ICH-SLP-S3。S5没出来但一样可以开机亮机这点到最后还是不触,但因为店里机子多没发太多时间去细查,先装好给客人拿去用吧。但现在都好几天也没回来,可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本子,有的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