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使用

楼主(2012-03-25):
MHDD使用

在正式的讲解用法之前先和大家简介一下MHDD的功能和运行MHDD的先决条件:
1、MHDD是一款DOS工具,所以必须让其工作在纯DOS的模式下。大家可以先把MHDD拷贝在带有引导功能的软盘上(记得取消软盘的只读),也可以直接放在不是待修的硬盘上(这块硬盘必须跳主),不推荐用光盘版的MHDD,应为MHDD在执行有些命令的时候会往自身盘符下写入一些数据(不过以下要用虚拟机做测试,所以采用了光盘版的)。
2、MHDD可以在无BIOS的支持下访问到硬盘,而且对所访问的硬盘有良好的识别能力,所以我们可以还针对那些自检不过的硬盘进行维修,具体方法稍后再说,其他故障就更不在话下了,不过对三星的硬盘效果欠佳。
下面我们先来说一下MHDD中各个模块的作用,这当然也是本文的重点了,所以把一些常用的模块加以实践,方便讲解吗。由于为了抓图方便,我只能使用虚拟机了有些功能可能无法实现,望大家在此谅解。
首先来说help命令,大家都知道吧,帮助命令吗!热键是F1,可以列出MHDD每个模块的作用,对于刚刚接触MHDD的菜鸟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由于帮助文件是E文的,下边我们就共同来看一下这些命令的作用。
port命令:port命令帮助是select port and drive,是设置待修硬盘接口用的,我们用它可以选中待修的硬盘,热键是shift+F3。对于BIOS自检不过的硬盘,我们都可以通过热插拔硬盘再多次重复执行MHDD的port命令,就可看到该IDE接口上的硬盘了。(以后的实例中会有描述,再此不在多讲)
Id 命令:id命令帮助是get drive information,它是一条获取硬盘信息的命令。通过它我们可以检测到硬盘的型号、容量、磁头数、扇区数、序列号、固件版本号Firmware、LBA的大小、是否支持HPA(容量剪切)、是否支持AAM与SMART开关等。当我们执行MHDD的一些重要命令时会自动执行ID命令的。
INIT命令:init命令的帮助是reset and recalibrate,是初始化硬盘的一条命令,它包括Device Reset 硬盘重置、Setting Drive Parameters设定硬盘参数。
I命令:命令帮助为read drive parameters,full init是读取驱动器的参数并全部初始化的意思。可见这条命令是同时执行id命令和init命令的,它的热键是F2。
CLS命令:命令帮助是clear console screen,同DOS中的CLS命令一样,都是清屏的命令,运行它之后屏幕上的一切操作记录就不见了,是一招防止别人偷学的好方法。(说实话修硬盘的确是一门难学的技术,尤其是做中、高难度的数据恢复,被人轻易学去那还了得)
EID命令:命令帮助是enhanced device information,同id命令相似,只不过能获取到更多的硬盘参数。
MAN命令:命令帮助是detailed commands description,是详细的命令介绍的意思,我们可以利用它获取到每条命令的详细用法从而发挥它们更大的作用。
CLRMBR命令:命令帮助是 back up and clear MBR,备份和清除主引导记录的意思。
FDISK命令:这个不同于DOS中的FDISK命令,它的作用是将一块硬盘快速分为一个区,当然只是在MBR上作了一些修改。这条命令主要是为了以后FF命令作基础的,谁没事干用它分区啊!
RPM命令:这个很简单,就是获取硬盘的转速的一条命令,利用它我们可以得到硬盘当前的转速,不过测试的不算太准,它的主要作用是查看其转速的稳定性是否正常,从而判断是盘体的问题还是主轴电机伺服电路的问题。
STOP命令:不用多说了吧,停止的意思,热键SHIFT+F4,不过它的停止是关闭硬盘的主轴电机与磁头寻道系统。
EXIT与QUIT命令:都是退出MHDD的意思,热键ALT+X。
上面所示的命令都比较简单,为了节省篇幅所以就不抓图了,如果大家有不懂的可以与我联系。下面是MHDD中的一些重要命令,也是在维修中经常用到的,请大家误必牢记,千万不要弄错,否则后果也许会是数据的丢失或硬盘的彻底报废。
WAIT命令:命令帮助是beep when BUSY fall,顾名思义等待硬盘归位的意思。运行之后我们会听见两声长响,就表示命令执行成功了。这条命令对于一些不寻道或者半寻道的硬盘有些作用。
SWITCHMBR命令:命令帮助是switch mbr 55aa signature,类似于重写主引导扇区的一条命令吧,键入命令后会有一些提示,大体意思是询问说主引导扇区已经找到,是否写入主引导扇区,按Y键写入,按N健返回,而且写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条命令有非常大的作用,它配合PORT命令是解除硬盘逻辑锁的最佳搭档。我们可以先运行MHDD,然后接上硬盘,再按shift+F3并且连续执行PORT命令,然后再执行switchmbr就可以解除逻辑锁了,根本不用像其他杂志上说得那样去用汇编debug命令去作扇区调试或修改软盘55AA去引导。
AAM命令:是一条自动噪音管理的命令,利用他我们可以任意的调节硬盘的噪音,不过有利也有弊,减小硬盘的噪音是以牺牲硬盘的性能为代价的,想必大家也了解“性能越高,噪音越大”这句话吧。我们可以运行AAM,会显示当前的噪音级别,然后我们可以关闭硬盘的AAM自动噪音管理功能,使用手动调节方式,按M健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小,按P健可以将噪音调至最大,声明一点就是初学者千万不要随意调节噪音值,以免造成硬盘损坏;我们可以用加、减号自由调节硬盘的噪音值,调节范围是0-126,只要调节不超过左右5%,是不会对一块正常的硬盘构成损害的;如果对上述还是没有把握,我们可以用L健取噪音的中间值,按回车健退出。我们利用这种方法可以适当的优化一下硬盘,对于比较老的硬盘可以把此值调得稍高一些,就像条光驱的激光头电位器的效果一样,可以增大硬盘的读取效率;对于新的硬盘可以适当的调小一些,以延长硬盘的寿命。在这里由于条件的限制就无法为大家截图了,我用虚拟机测试时无法执行此命令,但在正常的纯DOS下只要不是操作错误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放心使用。
SCAN命令:scan本身就是扫描的意思,通过帮助scan or repair the surface我们知道它有扫描和修复表面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条命令是修复硬盘坏道的,它的热键是F4。由于这条命令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所以在这里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由于MHDD4.3在scan命令中作了简化,我们就先看一下MHDD 2.9的scan模块。在这里面包括许多模块设定,都是为了简化维修过程而设计的,我们必须先搞懂这些模块的设定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扫描。具体设定如下:

网友:
新手的必胜宝典

网友:
嗯,我用过,很不错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