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无法开机

楼主(2012-03-25):
插上并口设备,无法开机??拔掉并口线电脑正常开机,不知道 是主板问题还是并口问题

网友:
    插硬盘和光驱的IDE口吧~!
  肯能是短路了。。

网友:
主板包括并口

网友:
请问,如果插上USB或是楼主所说的并口设备就开不了机,那是不是一定是存在短路问题呢?

网友:
并口就是IDE口吧,还是打印机并口?

网友:
表示没修过台式机器

网友:
来看看,等高手!!!

网友:
那点短路了额

网友:
短路自己慢慢排除

网友:
是个什么设备 说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