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N68主板不过显卡的维修

楼主(2012-03-25):
接同行一块华硕MN68主板,说是不过显卡,上电测PCIE插槽,供电和复位都有,唯没有时钟电压(实测电压为-0.41V左右),一想NV桥的主板时钟都集成到桥里面了,于是上BGA加焊,完事之后开机就掉电,测了一下各电压正常,想了想又加焊一次,开机不掉电了,上CPU 内存 显卡,开机正常点亮。

网友:
是华硕的小板吧?!

网友:
不是小板 是大板上独显的

网友:
这种板经常过不了显卡的,习惯停在C6或者16,过了一阵再跑过代码有显示。对一些高端的显卡就卡在16不到了。吹过芯片也不行。挺头痛这块板板的。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 呵呵

网友:
楼主少打字:应该是M2N68

网友:
呵呵 我是记不住型号了

网友:
按我以前修的来说M2N68重桥能修好90%

网友:
桥的故障率这么高,都是温度高的原因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桥,像什么跑码掉电啊,不跑码啊,不开机啊

网友:
跑到2A不亮机

网友:
还有卡在第一启动画面也跟桥有关系

网友:
单桥的主板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呵呵呵

网友:
嗯嗯,这款板子的桥容易问题

网友:
受教了,我就有一片这样的这板,发到华硕厂家保修,他们说修好了,可还是掉电,原来是桥虚焊啊!

网友:
   楼主量的时钟在哪里量的? 时钟都没有怎么能有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