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 重启问题

楼主(2012-03-25):
有个LENOVO T400 每天开机要重启几次才可以正常进入系统。软件问题排除。确定是主板问题。通过
示波器
测试 得知。CPU供电的波形为锯齿波。。换了滤波电容 问题一样。3个电感也换过。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那个高手知道。麻烦回答一下。不胜感激
cpu
cpu供电

网友:
场馆呢,换过没有,公共点的电压波形正常吗
a

网友:
换了电源IC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