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取钢网时带锡怎么办?

楼主(2012-03-25):
本人小菜,在练习植珠。处理都没啥问题,焊膏也涂得很薄,但每次都有个奇怪的问题,钢网会带锡,取钢网时越烫带得越多。冷了又取不下来。。好像论坛里没有人提这个问题吧。。难道大家都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吗?求指教。
问题
反对楼主:
4.0
万潮维修gh
反对楼主:

网友:
这样则说明你植株时,锡珠未充分归位。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用这样的解决方法:第一次加焊完毕,待钢网冷却后,再在锡珠上涂上焊膏,再一次加热,待锡珠归位,冷却后则可以轻松取下钢网!(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们一般不带钢网加焊。

网友:
焊膏稍多些 不用钢网 练练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焊膏多些

网友:
多谢了,我这就去试试了

网友:
加钢网我怕把芯片给吹鼓包了!所以我从来都是把钢网拿下来吹!

网友:
会变形呢·!

网友:
我从不带钢网吹,也是第一次看到 带钢网吹的,貌似这样桥容易挂把。。

网友:
不带钢网加焊 是王道 掌握好风大小

网友:
带锡球一俩个是正常的,多的话就不行了啊!要好好的练习

网友:
带钢网吹,和不带钢网,我都用过。
带钢网的,仔细观察,等锡珠沉下去后,就可以了,冷却后,绝不会把锡带下来的。

网友:
加BGA油,先把焊锡清掉。

网友:
LZ植株的时候 一般拿的都是吧钢网取掉了,然后每个点都对着了,在拿风筒来吹的啊 不明白你的钢网为什么会烫 难道你是每次植株都直接把钢网 一起吹的啊?

网友:
我在学的时候钢网都是不能加热的,都是取下后用热风枪吹
星诚维修
有一种是不能加热的,有一种是带着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