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的概念和分类

楼主(2012-03-26):
7.1.1反馈的基本概念

1.基本概念

前面各章讨论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间的关系时,只涉及到了输入信号对输出信号的控制作用,这称作放大电路的正向传输作用。然而,放大电路的输出信号也可能对输入信号产生反作用,简单地说,这种反作用就叫做反馈。

2.反馈的分类:

(1)按照反馈产生的途径来分,反馈分为内部反馈和外部反馈。

在器件内部产生的反馈称为内部反馈。

在器件外部产生的反馈称为外部反馈。

具体实例:

闭环情况,电路中有反馈通路:开环情况,电路中没有反馈通路:

(3)按反馈信号来分,有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

在放大电路中既含有直流分量,又含有交流分量,因而,必然有直流反馈与交流反馈之分。反馈信号中只含有直流分量的称为直流反馈。或者说存在于放大电路的直流通路中的反馈网络引入直流反馈。直流反馈影响电路的直流性能,如静态工作点。反馈信号中只含有交流分量的称为交流反馈。或者说存在于交流通路中的反馈网络引入交流反馈。交流反馈影响电路的交流性能。

本章主要是研究交流反馈

共集电极电路中的直流反馈和交流反馈如图:

(4)按反馈的作用效果来分。有负反馈与正反馈
反馈信号XF送回到输入回路与原输入信号XI共同作用后,对净输入信号XID的影响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使净输入信号XID比没有引入反馈时减小了,有XID=XI-XF,称这种反馈为负反馈;另一种是使净输入信号XID比没有引入反馈时增加了,有XID=XI-XF,称这种反馈为正反馈。在放大电路中一般引入负反馈。

(5)按反馈的信号取样的方式来分,有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

(a)    电压反馈

在反馈放大电路中,反馈网络把输出电量(输出电压或输出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取出来送回到输入回路,因此,在放大电路输出端的取样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电压取样,这时反馈信号是输出电压的一部分或全部,即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成正比( ),称为电压反馈,如图(a)所示。

(b)   电流反馈

如果反馈信号是输出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即反馈信号与输出电流成正比( ),称为电流反馈,如图(b)所示。

(c)判断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的方法

判断是电压反馈还是电流反馈时,常用“输出短路法”,即假设负载短路(RL=0),使输出电压vo=0,看反馈信号是否还反馈信号还存在。若存在,则说明反馈信号与输出电压成比例,是电压反馈;若反馈信号不存在了,则说明反馈信号不是与输出电压成比例,而是和输出电流成比例,是电流反馈。

(7)按照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的连接方式来分,有串联反馈与并联反馈

(a).串联反馈

在串联反馈中,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在输入端以电压方式求和的。

(b) 并联反馈

在并联反馈中,反馈信号和输入信号是在输入端以电流方式求和的。

4.反馈电路的组态

由于反馈网络在放大电路输出端有电压和电流两种取样方式,在放大电路输入端有串联和并联两种求和方式,因此可以构成四种组态(或称类型)的负反馈放大电路,即

电压串联负反馈;  电压并联负反馈;

电流串联负反馈;  电流并联负反馈。

宇光 -8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