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ELL 1450 死机的故障

楼主(2012-03-26):
       型号 ; 1450 ATI 独显   富士康代工
        接收此机器是二修机, 故障为不加电,待机0.o1 ,经测量发现没待机的5V ,于是换待机芯片,可以加电,但无显示, 打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发现有3颗电容没阻值, 于是换显卡, 可以正常的显示。
        装起来进系统,发现死机, 具体是进系统几分钟 或是到桌面  就会出现死机的现象,大小写不能切换。 换过win7系统 硬盘 CPU 内存,IBM南桥,还是依然如此。
      但是进PE 不会出现死机现象。  急需同道人士指点思路或是解决办法。   谢谢!!
        没找到此机器的图纸

网友:
你换个安装版的系统,别用GHOST的系统试试,

网友:
看看硬盘接口有没虚焊!

网友:
可以进PE把显卡驱动去掉  试试  看看 还死不

网友:
    PE 里本身就不会加载显卡的驱动。
    bios 有刷过之前在好机子上备份下来的程序,应该没问题,不过明天还是去官网重新下载bios刷进去试试, 有这种可能性,一定得先排除。
     【573738349】  说 硬盘的接口虚焊的情况,明天也会去仔细检查下。
     此机子有情况,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听楼主的好消息啊。。

网友:
显卡的嫌疑还是很大哦。。。。

网友:
    今天加焊了硬盘接口,同时也测量了硬盘接口的阻值 也都是正常的。  进系统还是会出现死机的现象。
     在官网下载了此机子的BIOS 但是没办法分离出来。
    明天继续查找~~~~ 待续······

网友:
楼主换个思路吧,为何一定是主板的问题呢,换下硬盘和内存试下看

网友:
死机就不好弄了。    是不是那个处设哦。声卡的些。

网友A:
三星R428的机器不定进死机供电滤波电容也换过了,还是死,也没有方向

网友:
  已经换过硬盘 和 内存了,  把外设 网卡,声卡芯片都摘掉了,依然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R428的机器不定进死机供电滤波电容也换过了,还是死,也没有方向

   南桥换了吗,  还有CPU 之类的换过试试了没。

网友:
    今天重新换了一个新显卡植成有铅做上去的,没有出现死机现象, 至此,此机修复完毕。
     谢谢楼上的 【华在】【ltbhao]  的提示。

网友:
兜了那么大的圈,但经验就是这样学回来的!学习了

网友:
裸板只接硬盘,接屏,接USB鼠标进系统试试,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