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eee pc 1001PX 待机0.18,RT8205C发烫,求思路

楼主(2012-03-26):
华硕上网本eee pc 1001PX 待机0.18,待机芯片RT8205C发烫(很烫,手指起泡),求思路

是不是电源芯片挂了?还是要查外围条件?

补充内容 (2012-3-29 13:54):
芯片回来,换上还是一样。看来是后级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2-3-29 13:54):
芯片回来,换上还是一样。看来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明显的短路现象查查周围的电容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后面有短路,先把发烫的芯片换老在查电路,也有可能是负载短路哟

网友:
先拆啊   没EC上电也不会怎么样阿

没有EC可以上电。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好象可能烧通路的!19V一路烧过去,板载CPU。我才不敢!

网友:
芯片发烫就换一个了,管它那么多干嘛

网友:
估计ec坏了

网友:
先换一个,不行就量一下周围的阻值,阻值正常量电压,有一个电压偏低导致工作不正常,一样烫的

网友:
同意9 楼的,先量有没有短路

网友:
阻值310欧!

网友:
楼主,给份EEE1001PX的图纸吧,我也要修台这个机器,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