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测试 看不懂 。。。 写错误

楼主(2012-03-26):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20158            0
FBA[63:32]           0        20100            0
FBC[31: 0]           0        20296            0
FBC[63:32]           0     3363668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9724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点评):
课堂不讲过了吗?A和C通道都报错。。。

网友: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2278           0           0
A00        2278           0           0
A00        2278           0           0
A00        2278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A01        2252           0           0
A02        2278           0           0
A02        2278           0           0
A02        2278           0           0
A02        2278           0           0
A03        2709           0           0
A03        2778           0           0
A03        2704           0           0
A03        2773           0           0
A04        2278           0           0
A04        2278           0           0
A04        2278           0           0
A04        2278           0           0
A05        2252           0           0
A05        2252           0           0
A05        2252           0           0
A05        2252           0           0
A06        2278           0           0
A06        2278           0           0
A06        2278           0           0
A06        2278           0           0
A07        2252           0           0
A07        2252           0           0
A07        2252           0           0
A07        2252           0           0
A08        3390           0           0
A08        3390           0           0
A08        3390           0           0
A08        3390           0           0
A09        3416           0           0
A09        3416           0           0
A09        3416           0           0
A09        3416           0           0
A10        3390           0           0
A10        3390           0           0
A10        3390           0           0
A10        3390           0           0
A11        3416           0           0
A11        3416           0           0
A11        3416           0           0
A11        3416           0           0
A12        3390           0           0
A12        3390           0           0
A12        3390           0           0
A12        3390           0           0
A13        3416           0           0
A13        3416           0           0
A13        3416           0           0
..............................................

网友: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f7df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7 3
0f7df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6 2
0f7df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5 1
0f7df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4 0
0f7df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3 3
0f7df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2 2
0f7df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1 1
0f7df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130 0
0f7de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7 3
0f7de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6 2
0f7de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5 1
0f7de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4 0
0f7de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3 3
0f7de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2 2
0f7de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1 1
0f7de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6 0f7d 030 0
0f7dd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7 3
0f7dd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6 2
0f7dd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5 1
0f7dd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4 0
0f7dd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3 3
0f7dd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2 2
0f7dd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1 1
0f7dd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130 0
0f7dc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7 3
0f7dc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6 2
0f7dc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5 1
0f7dc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4 0
0f7dc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3 3
0f7dc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2 2
0f7dc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1 1
0f7dc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2 0f7d 030 0
0f7db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7 3
0f7db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6 2
0f7db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5 1
0f7db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4 0
0f7db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3 3
0f7db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2 2
0f7db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1 1
0f7db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130 0
0f7da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7 3
0f7da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6 2
0f7da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5 1
0f7da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4 0
0f7da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3 3
0f7da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2 2
0f7da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1 1
0f7da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4 0f7d 030 0
0f7d9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7 3
0f7d9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6 2
0f7d93a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5 1
0f7d93a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4 0
0f7d938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3 3
0f7d938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2 2
0f7d938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1 1
0f7d938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130 0
0f7d83a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037 3
0f7d83a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C 1 0 0 0f7d 036 2

网友:
查地址线以及控制线

网友:
全部报错,GPU虚焊的多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先加焊GPU

网友:
全是写错误,加焊GPU吧

网友A:
我测的也看不懂,就把显存全部重做,结果更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的也看不懂,就把显存全部重做,结果更花了

显卡花屏,你先做显存。不先做GPU,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