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122的液晶编程器,怎么弄都连接不上驱动板

楼主(2012-03-26):
   各位好,前天买了一块编程器,EP1122  的。拿到以后没用过,就开始试,可以试了很久,也和经销商联系过了,怎么都弄不起来,求各位帮帮忙吧。谁知道怎么连接的,需要什么设置,,,,最好带图片教程了   我的连接方法先说一下,     把线都连好,打开软件,选择高清烧录,点连接时提示can’t find the device type!!       后来问了下经销商,说改下跳帽。我改了以点连接后提示Can’t  Entry  ISP  Mode!!   。。。郁闷了,换了好几台显示器都是这种情况。 电脑主板BIOS里也设置了,,,,谁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编程器是骗人的.千万不要买呀!!!!

网友:
你用的型号和我的一样,我是淘宝的。随机只有光盘,没有说明书。这款编程器不是很好用。用来刷乐华的,鼎克的还可以,不拆机就可以刷、品牌机显示器我没有刷,可能不支持在线刷,需要拆下存储器或MCU。NT系列的我刷成功过多次,但是每次都刷好多次才成功,一直报错.总之一句话,垃圾的编程器
在深圳飞宏淘的

网友:
我也是用這個編程器。不能在線刷的。吹下來刷就可以。通用板就可以刷。感覺是給騙了。

网友:
这个编程器我用过,刷了乐华老报错

网友:
品牌的机器在线刷不了,要把BIOS芯片拿下来刷的.

网友:
我晕,还90多块钱买的呢,我去

网友:
便宜没好货,自古道理

网友:
点评的说的不全对!
1,2650那东西是配送维修站的!一般一级站及金牌维修站是必须韩国三星总部购买的!否则是要降级的!韩国总部卖给维修站价格是3100元+运费!
2,通杀不敢苟同!你也就是写写数据目前能做到这点~读就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冠捷售后的朋友你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看到你的头像用的这个编程器,应该是LG的夹具吧,我这也有一个,试过写三星的晨星方案的显示器,LG和优派的部分显示器都可以的。有一个疑问:空着的那个VGA口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板子上的转换开关拨到红灯这边时有什么不同。这个编程器还能写那些方案的板?它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些,因为没有说明书和相关的资料,虽然用了几年了,这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那个头是接显卡出来的VGA信号的。写好了以后就可以正常显示出来,不会只显示下无信号就灭了,能更好的观察程序写好没有

网友A:
这个工具功能很强大!
不仅仅支持MSTAR方案的驱动板!其功能经过软件支持可以烧写NOVATEK\RTD\HIMAX\GMI MCU ISP软件支持\GENESIS\WINBOND\MYSON等等!
至于那个空的VGA口就是VGA信号输入!
开关是用来切换烧录信号通信脚位的,因为常见的显示器基本都是VGA 12,15脚做为IIC通信的!但是也有的机器是特殊的,是采用4,11脚进行IIC通信烧录!

网友:
淘宝上卖的烧写器感觉有好多都是假的,手工作坊货。。。。我也上当过。。。

网友:
非常感谢冠捷售后的朋友,看了真是受益匪浅,佩服。有时间了一定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具功能很强大!
不仅仅支持MSTAR方案的驱动板!其功能经过软件支持可以烧写NOVATEK\RTD\HIMAX\GMI M ...

非常感谢冠捷售后的朋友。

网友(2012-04-30):
我的是1120的。用过几回,还可以

网友:
都差不多吧,其实液晶编程器是个很简单的东西,关键是软件。
LZ的情况是连接液晶驱动的线不是15针全通的,所以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