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C51AMN-GR修完后进系统慢

楼主(2012-03-26):
客户送修的主机,说是:关机后拔掉内存后就不亮了,测跑码C1停止,按经验好桥虚,加焊无果,没办法,按常规来插假负载原来是没3.3V,看供电线路有烧的痕迹,刮开从新连线,上电跑码点亮,进系统蓝屏,客户不让做系统拿走,以为OK了,结果,又回来了说是一键恢复后,U口不管用,让后进系统反应特慢。。重新做系统,还是U口不人,有5V供电,进系统,操作反应慢,没招了,这是什么问题啊,心里哇凉哇凉的啊,白修了。。。。

网友(点评):
就是USB控制器的问题,在BIOS里面关掉

网友:
饼哥有个帖子说是USB控制器废了,在BIOS屏蔽USB看看,Usb用PCI扩展

网友:
测下U口数据线对地阻值,估计SB挂了

网友:
先做一遍南桥,要不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

网友:
对地打阻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