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频繁烧CPU电容

楼主(2012-03-26):
求助,ASUS Z99S 不知道什么原因频繁烧CPU电容 ,CPU核心供电IC,上下管我已经换了,主板不缺件。

网友:
是不是滤波电容出问题了哦

网友:
有可能哦,我原先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保险和CPU芯片
就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我也换过了

网友:
滤波电容有极性的换上一通电就大电流短路了

网友A:
你又没有换过cpu试试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有换过cpu试试 啊

限流电阻 BST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
修好了 把一整套CPU核心供电电路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

我也是没办法了,实在找不到问题出在哪。。。。

网友(2015-11-11):
把CPU供电芯片也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