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4930点5,6个小时暗屏

楼主(2012-03-26):
ACER 4930开机运行5 6个小时后暗屏 灯管 高压 IO都换过了 ,休眠开关没找到,不知该如何解决,求助

网友:
不知道暗屏的时候高压板ON信号有没有哦 ?是否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暗屏后查查高压上面的 信号电压,看看缺少哪个电压

网友:
顶楼上  如果高压板有电压缺失那就好查了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撒,屏线呢

网友:
那你要看它屏暗后  是哪个电压或信号导致的啊 ,高压板的供电 en  地 满足的话就能说明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之后再考虑主板

网友:
外接一根灯管看能亮多久

网友:
你暗了之后马上重起是不是还暗呢

网友:
先 替换下灯管 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虚焊或高压驱动性能不良

网友:
暗屏时高压信号都正常 我测过了 显卡板 灯管 高压 屏线都换了 还有这块板的高压开启信号来自的是IO

网友A:
你把io 高压  灯管 都换了啊!应该是和休眠开关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io 高压  灯管 都换了啊!应该是和休眠开关有关系吧

我找遍了屏和 主板也没找到休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io 高压  灯管 都换了啊!应该是和休眠开关有关系吧

裸板点的

网友A:
找个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纸吧!

一直在看图纸呢

网友B:
是不是亮度调节的针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亮度调节的针脚虚焊

不是这问题

网友(2014-11-12):
换个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到底是修的哪里呀

网友:
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的最后换屏了

网友:
重点查高压的开启信号 暗屏一般供电 EN开启信号 屏上有块小磁铁 合起来对着的就是休眠开关 一个小管子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休眠

网友:
这是休眠了,你找图纸慢慢研究

网友:
采一下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