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a内屏无显示

楼主(2012-03-26):
外接显示器正常,内屏无显示,灯管也不亮,维修站说是屏坏了,我总觉的他在忽悠我,求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你那维修店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要慢慢的排除的。

网友:
去维修店吧!慢慢排除问题,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主板

网友:
你找个维修店换块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相信专业!你说的也不具体点,就这点我们也没法判断啊,既然人家检查说是屏的问题,多半就是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显卡问题的呢

网友:
   要相信维修人员

网友:
你确定灯管也不亮?如果确定屏不亮,基本上显卡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外接也不亮吗你让维修店搞下就是了

网友:
如果内屏无显,灯管也不亮,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还是拿维修店吧

网友A:
查查屏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排除屏和显卡

网友:
拿去维修店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屏线去掉看是否白屏,白的话估计是显卡、北桥、或屏线问题

网友:
请把你机器型号发出来,方便大家判断

网友:
现在不是维修人员进这个论坛了,我们维修人员不好混了

网友:
嘿嘿 先换屏 在加焊显卡 嘿嘿

网友:
我是修家电的,自己的笔记本,维修站说换屏要1000多,我就上论坛来求助了,看到底是不是屏的问题,为什么灯管也不亮,屏也不显示,按照修家电的方法,应该是两个的公共部分坏了,给点意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排除屏和显卡

屏线的第二脚vin没有电压,高压条也没有开启电压,只有电源19v和亮度控制的2.2v,我第一次把屏拆开,把电源按键那块板拆开后,就显示正常了,但是装好后没开几次就不显了,我怀疑是不是哪儿接触不良,就送维修站了,但是他检测后告诉我屏坏了,要1000多,就没有换,把电脑拿回来了,现在怎么拆也不显

网友:
有可能缺少信号

网友B:
    怎么检测的    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是显卡问题  如果屏幕有问题  应该有点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检测的    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是显卡问题  如果屏幕有问题  应该有点反应啊

我没有看到他是怎么给我检测的啊

网友:
已修好,是显卡虚了

网友:
第一故障现象,第二怎么导致的。是暗屏吗?还是无显示?具体型号。看看有么有通病。

网友:
笔记本维修 就是  什么都是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