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8 主板,cpu没有供电,电源管理芯片换好几个都不行!en正常,

楼主(2012-03-26):
客户拿来一块华硕的板子,不复位,cpu无供电,en正常但是就是无cpu供电,换几个电源管理芯片依旧不行!高手指导一下,急急!!!!!!

网友:
检查线路啊。看上管和下管电压正常不?

网友:
按时序去修啊

网友:
你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够不在查一下周边电路是好的不

网友:
  先考虑 内存 供电吧,     VID  自举 这些有吗。

网友:
跑下线路,桥周边各个器件电压啊满足1???

网友:
换下电容。

网友:
查找CPU前面的电压是否都有了,看看所有PG正常 不,再找CPU电源工作条件有无满足 有无短路

网友:
看时序哪里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不一定关CPU供电IC的事,有时候是其它地方把输出电压拉到地了,很多时候是北桥虎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导致的!我以前见过

网友:
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1、5V或12V等供电。2、CPU发过来的VID组合有高有低。3、EN信号。重点查(1)主要看VCORE对地对12V是否短路。(2)电源芯片周围10欧姆以下电阻是否完好。(3)看和CPU相连的VID上拉排阻,(4)SS开启脚 (5)反馈脚的电容。(6)驱动芯片,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cpuvcore没有输出。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好专业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en3.3v 5v12v 供电正常,有人说和io有关系对不?这是为什么呢
高手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