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珠一般把风枪跳到多少度,和风速

楼主(2012-03-26):
     植珠一般把风枪跳到多少度,和风速
    那些芯片比较耐高温呀!

网友:
我一般的话就是360℃左右 风速3或4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

网友:
我一般在420度风速达到最大一下子搞定

网友:
390 风速3档

网友:
420.风速1.5-2之间,风速达的话容易连珠。

网友:
410度左右       分速4挡

网友:
你们这么高啊   我是270度  O风度

网友:
大多数时候我温度在380度,风速在4档,基本没坏过

网友:
楼上的 是在忽悠人把,风速那么高 温度那么高 球全跑了,吹久了桥也挂了把, 我一般温度在 260。0风速。

网友(点评):
我是400多度,1风速!

网友:
我一般在380度左右 无铅的加几度,风速在2档,还是个人习惯吧!

网友:
风枪位置,温度380  风速 4     没有吹坏过.

网友:
温度5.5级,风速1级,拿下风嘴吹,融的很快。几下就吹好了

网友A:
温度一般380这样 风速看个人掌控 一般新手 风速低一点好 不会那么容易连珠子

网友B:
不同的桥用不同的温度,有铅跟无铅的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详细点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一般380这样 风速看个人掌控 一般新手 风速低一点好 不会那么容易连珠子

  感觉380度好滴!要吹好长时间!
感觉时间长了怕把芯片吹坏了!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桥用不同的温度,有铅跟无铅的都不一样。

有铅的一般380度,风速2到3档,无铅的400度到420度,无铅的薄芯片的的就用400,保险一点。厚一点的桥的话用420球化得快一些,用400也可以的。以上都是个人经验忘高手指教,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桥用不同的温度,有铅跟无铅的都不一样。

有铅的一般380度,风速2到3档,无铅的400度到420度,无铅的薄芯片的的就用400,保险一点。厚一点的桥的话用420球化得快一些,用400也可以的。以上都是个人经验忘高手指教,勿喷!
还有我这个风速是2到3档,因为我是用手涂焊油的比较均匀,只需要很薄一成就可以了。不然球会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400多度!但是我的风速是1.5当!
  风速最大不会飞锡珠!

有铅的一般380度,风速2到3档,无铅的400度到420度,无铅的薄芯片的的就用400,保险一点。厚一点的桥的话用420球化得快一些,用400也可以的。以上都是个人经验忘高手指教,勿喷!
还有我这个风速是2到3档,因为我是用手涂焊油的比较均匀,只需要很薄一成就可以了。不然球会跑。

网友:
我一般风速1档,温度自己设在330那样吹。

网友:
拿下风嘴,温度在380度,风速在4档 。(其实温度多少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每个人风枪离芯片的距离不一样,转动速度也不一样)还有要用好的焊膏,之前我也老吹爆,后来发现焊膏太差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一般风速最低,温度350左右 没必要太高。。自己把握距离和晃动 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本人感觉350好低哦!

网友:
温度太高容易烧坏芯片,先把珠子初步烧融,再加助焊剂,两步搞定。。。

网友:
风速调在最小,不会把锡珠吹走,
温度在285,防止鼓包。

网友:
我值珠是用网子的,我是吹好了再把网子从芯片上取下来的,所以只要一下子的事情就搞定了

网友:
有铅的300 风力2-3 无铅的350 风力2-3

网友:
我一般开到400度这样 风开到2就行了

网友:
找机会试试,感觉一下

网友:
明天拿一个3650试试

网友:
一般350度就可以了,风速的话一般4到5就可以了

网友:
410度,最低风速

网友(2012-04-25):
你们用的什么风枪呀,我只有有铅的锡珠,去风嘴,风最大,温度205足够了!
明天和你们说我的风枪型号

网友:
这个 看个人习惯吧

网友:
等我明天吹了就回答你吧,看老师的视频是350-380度,用4-5档,我想看得看各人的操作熟练程度吧!还要根据自己在平时的一些经验来确定

网友:
330度 1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