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3400白屏

楼主(2012-03-26):
我这有台神舟天运F3400白屏,屏,屏线我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外接正常,本机是英特尔的南北桥,集成显卡,我不知道这个屏线的具体供电,所以没法下手,我这屏是普通的141LCD片插的,屏型号是LP141WX3,LG的屏,那个大哥给我说说屏的具体供电信号啊,小弟感激不尽!屏上的保险有2.9v。
                                    解决了,就是屏供电不够,飞线解决了。感谢热情的大虾们。

网友A:
一般屏线接屏的地方有个F开头的屏供电保险。。。看又没的3.3V进去。

网友B:
你看一下  上电的时候屏上保险有电压吗  你屏和屏线都换了  不排除主板上的供电出问题啊   估计应该是主板上给屏供电的电压少了  自己;量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下面3.3V 没过来啊  你看看屏上面有没有3.3V

网友:
看看保险上  有没有3.3V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线接屏的地方有个F开头的屏供电保险。。。看又没的3.3V进去。

有2.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  上电的时候屏上保险有电压吗  你屏和屏线都换了  不排除主板上的供电出问题啊   估计应该是主板上 ...

主板给屏供电有些什么呢,这有这么多组线,可以说说那些是多少V吗?

网友B:
直接量屏上的保险就可以就知道主板上的电压过来没有  保险一般在屏上的接口附近  标F X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量屏上的保险就可以就知道主板上的电压过来没有  保险一般在屏上的接口附近  标F X的3.3v

有2.9V

网友:
屏供电没出来把   2.9???

网友:
查查显卡吧或者是显存

网友:
看来楼主还得努力学习,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可以秒杀的。

网友:
显卡或北桥啦

网友:
正在搞白屏的,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