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810TZ 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2-03-26):
  ACER1810TZ的机器现在每天都刚装了系统!就可以进去!但是就是在第二天开机就快到桌面掉电!然后重启!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amd的哈是英特尔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主板问题啊,楼主努力啊

网友:
你当天装的系统应该是给机器一个设置 因为你还插着电  有待机电压  当你把电都断了  你的COMS电池没电了  不能对机器保存设置  所有掉电    你装完系统 把所有的电都断了一会  开机  应该也会掉  不会等到第二天的   个人认为是你的COMS电池没电了    或者你把电源不要拔掉 关机  第二天应该也可以开

网友:
看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南桥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