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power shot A95 拍照花屏故障解修

楼主(2012-03-26):
canon power shot A95 拍照花屏故障解修
今天天气蛮好,心情也不错,有一客户拿来一款CANON A95相机,客户反映拍照花屏,
初步诊断这款相机通病为CCD损坏,淘了一个同型号的CCD。

拆机,别看这款相机虽是卡片机型,个头比较大,还没那么简单拆呢。
首先拆下电池和CF卡,周围四圈螺丝轻松就拆下,然后看到LCD屏后的一个卡片,拆下,再把按键板顺势拿下,后盖基本可以拿下,

装上按键板后,发现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稳压电源无电流通过。拆下,用擦线笔清理,还是未果。
装装拆拆,几经周折,装上所有的外壳后,装上电池,居然开机了。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电池盖及CF卡仓盖上有了个很明显的凸点,这两个凸点刚好对应盖子里的触点开关,装上盖子,就可以开机了。
开机后,可以拍照,但是是糊的,请教朱老师什么原因,朱老师说,是因为我们改变了焦距才造成糊的。重新调整后,拍照正常了!
经过N长时上上下下,到最后拆的差不多的时候,电池也没电了,

网友:
网络不好,图片上传中。

网友:
师兄呀,动作够快的,要不照片我帮你发?

网友A:
楼主啊,我对修数码相机维修非常感兴趣,并且也修过N个,但是,现在对你手指上套的那个更感兴趣,冒昧的问一下,你那个是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我对修数码相机维修非常感兴趣,并且也修过N个,但是,现在对你手指上套的那个更感兴趣,冒昧的问一 ...

指套,防止在CCD上留下印记。

网友:
不错!好像内容不怎么完整

网友:
小相机有时更不好摆弄,深有同感。上次拆个A430,由于拆的时候没做记号,差点没装上。

网友:
楼主利害,学习楼主精神

网友:
无限模糊是镜头由一个磨具的,上下衔接的,很难撞上,之前也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还带指套设备够专业

网友:
师兄威武!加油,数码班雄起!

网友:
朱老师英明

网友:
我也得学习下没有修到一台花屏

网友:
又一个带套的  这么讲究还不用全新的CC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