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待机电流0.20a,后级有短路,怎么修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2-03-26):
ibm r40e待机电流0.20a,后级有短路,u12 6只脚的芯片比较烫手,请问那位高手有图纸麻烦告知,谢了

网友:
板号好多哦。。。。论坛上面搜索过没

网友:
短路好修啊,测量其他IC旁边的电容,看看哪个短路就先拆下来,

网友:
那个芯片烫   你重点看一下  看看阻值  看一下图   可以考虑换掉     然后看一下阻值

网友:
更换u12后,可以开机,屏幕不亮,电流跑1.23a,笔记本诊断卡跑28,诊断卡上CLK灯常闪,拔掉内存和插上内存都一样。内存显然是没过,后面要从何查起,望高手指教?

网友:
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