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飞利浦220cw8显示半屏

楼主(2012-03-26):
有一个飞利浦220cw8的22寸到手显示上面一小格,请大家确定一下问题在哪里,我没点屏工具很棘手啊,上图。        ,求大家帮助不会是屏坏吧,感觉是屏线,处理了一下屏线,没变化,,求解中。。。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坏了,但是没有100的肯定,因为你没有点屏工具点一下屏.还有一个办法你找一个22的好屏点一下看看是否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有一个22的屏但是型号不一样,不敢上,怕烧屏,一个m220z1,,飞利浦的是lm220we1

网友:
补充:现在问题确定在平上面。是哪个电路板还是液晶屏不良哦,有修这个板子经验的给个建议

网友A:
屏IC ,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IC ,换个试试,

关键没有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不敢肯定是屏坏 但个人认为估计百分之七八十是屏 线点屏呀?

网友:
屏供电:5V     VGL:--5.1V,      VGH:23.6V,     VCOMC:5.2V,   VDD:12V  ,vcc:3.3v

网友B:
屏坏了..又是LG...哎..基本上没什么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又是LG...哎..基本上没什么修的了...

应该是板子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C:
楼主换块驱动板试过没有

网友:
对呀,显示不正常,有几种情况,一是信号产生被拉低了,一是信号根本没产生,还有信号本身产生逻辑错误。因为你没有工具,但也应该判断一下,送过来的信号首先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块驱动板试过没有

我已经说过问题确定在屏上面,用另外一块22屏点过,驱动板,电源板都是ok,现在问题就在屏上看是不是。屏控制板问题。买了块拆机版,明天到货,试试看

网友:
屏局部损坏 一般维修店修复几率不高。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看图像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了,和HP有款机型相似。

网友D:
楼主能告诉我这显示器的电源板型号是fsp055-1pi01不   是的麻烦你帮我看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今天接一台220cw8  电源管理芯片爆了不知道型号了

网友:
程叙不对.从新编程

网友:
f了你这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告诉我这显示器的电源板型号是fsp055-1pi01不   是的麻烦你帮我看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谢谢,今天 ...

fan7602 8脚

网友:
压屏排线试一下

网友E:
这个可能是屏左面第二个tab坏了,修不了,我修过,也用不住

网友:
行驱动的问题,看行驱动IC是什么封装的,如果是COG或CIG封装的话个人是没有办法修的,如果不是可以在芯片上飞线试一下。

网友:
找一套电源板 驱动板 试一下

网友:
      如果驱动板没有问题, 就直接宣布屏坏。 没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屏左面第二个tab坏了,修不了,我修过,也用不住

我这个是第一个坏tab了,用风枪加热一下就正常咯,冷了就不行了,犹豫再软排线上,无从下手了,看来要放弃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