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归纳总结的显卡花屏维修心得

楼主(2012-03-26):
(图片)

网友:
显然不是自己归纳的,,,,,不知道那里借来的把。。

网友:
参考月饼等老师的维修文章,自己用PROTEL99画图总结的,主要是维修图方便,免得到处翻资料,这也是我的工作习惯吧!!

网友:
我的显卡,出问题了,只能低分辨率,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问题。

网友:
重新装驱动看看,版本不要太新,够用就行,一般ghost时装好就行了。在纯DOS下用MATS检测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