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60WD 花屏

楼主(2012-03-26):
排除驱动板故障 屏型号LM200WD1 TC C1 屏IC TL2322ML-B 供电IC SM4005 屏刚显示 有白条渐渐变淡

补充内容 (2012-3-27 14:28):
通用板以代用过 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就是想知道下这种情况 屏IC和屏供电芯片那个故障大点 测试过VGH有30多伏电压 屏刚显示白色渐渐变淡

网友(点评):
明显的屛线问题,可能没插牢也可能是断线了

网友(点评):
屏坏,不好修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先用点屏工具试试,不行的话,换屏IC,就是大大那个芯片,

网友:
LG的屏啊....这种花屏.多半是没得救了..斗胆预估...

网友:
这个是屏升压部分电容不良,电压不够。

网友:
坚决要如上顺序测试

网友:
拿橡皮插下排线就OK有点氧化要么 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主 好了没  是什么原因 求解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或者驱动错了显卡

网友:
屏线或者是屏是电路

网友:
屏ITO线路上的IC坏了,多半是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屏线或BIOS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屏线打对地阻值

网友:
屏线或屏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