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14002掉电

楼主(2012-03-26):
LENOVO  14002   960集显 开机掉电``跑到0。3几就开始掉``测量电杆上都有电压``开关电压16V``看人家贴上是3。4V  请问下这个电压对吗“?   看图纸给D12(双二极管一边16V一边3。4EC过来的)断开``让EC直接连到开启那角``开关3。4V  但还是一样``换过EC``刷过BIOS  涛声依旧   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给点思路`

网友:
0.3几,其它电压都没出啊,先查有没有短路,1.8V 1.5V 1.05V 0.9V 3.3 5V都查啊,VS电压,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A:
哪里电压没有出来 上电 瞬间 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查各个供电的阻止是否正常

网友:
CPU供电0。9出来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电压没有出来 上电 瞬间 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查各个供电的阻止是否正常

查过``瞬间电压都有``上面二楼的电压我都量到过``就一个电杆没电压``那是充放电的``电池边那个电杆``是没电的``

网友B:
先目测一下有没有进过液体的地方哦  再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止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如果是独立的显卡 先把显卡拿掉 加电试试 还掉电么

网友:
CPU什么芯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目测一下有没有进过液体的地方哦  再测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止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集显集显``目测过``没地方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