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改高压条高压板区域电路如何屏蔽?

楼主(2012-03-26):
手里有块电源板经测量高压包经常掉包,现在想用通用高压条替代版压板部分,脑子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高压条的12v是从驱动板上飞线过来还是从电源板本身飞线过来,第二个疑问用通用高压条替代高压板部分,可是高压板部分的电路如何屏蔽,是屏蔽开关管还是有别的方法。请高手指点!受累说的细点,小弟万分感激!
微软

网友:
改 高压 只要把高压的12供电断开就可以,然后接上通用高压的12v 然后接开关信号 和GND 有的高压没有亮度调节可以跳过 如果改好亮度太低就要把这个调节接上, 但是一般不接亮度都是最高的
同意楼主:
3.0
wandan
同意楼主:

网友:
12v是电源板出来的,也有的是驱动板出来的。

网友:
12V是从电源板出来的,控制信号是从驱动板送到高压板的,这些信号都能在原一体与驱动板的接口上找到。你要屏蔽原高压板时把原高压板的供电断开,控制信号断开。

网友:
主要是借个12v,和开启电压,和接地!至于装上直接把原的高压部分拆掉

网友:
12v是电源部分的啊!直接把到高压的12v用刀片挂断就可以了!只要12v不过去就好了啊

网友:
把12V断开就行了!

网友:
这些都很简单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