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焊盘如何修补

楼主(2012-03-26):
芯片是QFN引脚的,焊盘烧断了,不知道这样的如何修补啊!!!弄i的头大了

网友A:
飞线啊,可以焊的

网友:
只能飞线了,没办法啊。

网友:
这个飞线难度比较高~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怎么好搞~尸体还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啊,可以焊的

那个脚太小不好焊啊

网友B:
我都是用风枪,拿漆包线飞上飞,脚少可以要是太多就看电路图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风枪,拿漆包线飞上飞,脚少可以要是太多就看电路图飞

我知道和那里相连,但是qFN那个脚位太小跟芯片连接不上啊

网友C:
如果烧的可以看到银角   可以飞线  烧看不到的  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烧的可以看到银角   可以飞线  烧看不到的  就换吧

换芯片我有单身连接到引脚上不易啊

网友:
飞线  看掉的脚连那里

网友:
看看那条脱悍的盘应该有相连的电阻电容吧,。。

网友:
确定qfn芯片是好的,把引脚处先吃上锡,焊在主板上后,用烙铁脱焊下,确保无虚焊,短路。
找到掉焊盘的脚,把左右两个脚上的锡清下,锡不要太饱满,避免后面飞线时造成短路。
找个细铜线,一头吃上锡,{注意:铜线头上一定要有锡,加锡后拿指甲剪去掉铜线上多余的锡,留下适量少许焊锡。}
飞线时注意,用风枪对着芯片预热,等锡化时,用制成的飞线铜丝插入掉焊盘的引脚处,风枪接着吹,铜线上的锡与引脚相连,{注意与左右引脚不可相连。}事候可轻轻拉下,确保飞线已与引脚充分相连》
在找到引脚相连的地方把铜线另一头连上即可。

网友:
我用过一招就是提前飞线接到QFN芯片的引脚了,把焊盘的锡加饱满了,用风枪吹。但并不是很理想。

网友:
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主要就是把飞线和引脚连上就好啦,焊盘掉的什么的都是浮云。

网友:
先把漆包线压到焊盘上,然后把芯片放上去,用风枪吹上,然后那根线你不就想接那接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