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2-03-26):
  请教大家下,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USB无法识别,供电5V正常,两根数据线对地打值600多

网友:
什么机器,上次碰到个华硕的BIOS里USB2.0选项打开好了,还让我换南桥啊!啥的!有的时候是小问题哦!仔细看看!

网友:
BIOS里面都找遍了,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跟LZ 一样,我 这也有一样的问题,所有的USB 口都无法认出U盘及接USB 的设备,系统重装过N遍,也有5V供电,不知是什么原因,机子是联想开天M4600的

网友:
换个IO 看看,不行换南桥把~

网友:
bios 里没问题那就是南桥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