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二修机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2-03-26):
接到一台联想L412 i5机器,现象是有待机,不开机,拆机后发现有进液痕迹但已经处理干净,主板表面无腐蚀现象,测有3V,5V,开关处有开机电压,就是不触发。各电感对地无短路,把PC卡拿掉后发现IO芯片及IO BIOS有焊接过痕迹,测IO及IO bios供电正常有3.3v。仔细观察发现IO bios的5,6脚怎么变成了空脚,此机是IO参与触发,估计是人为故障找来图纸发现R188和R189已经不见了,不过上家的焊工真是不错,焊点处理得跟其他空脚焊点一模一样。补上两个47欧的电阻,接电,按开关已经能触发,电流上到0.8A,无跳变,自然不亮机。此时心中已有数,估计其他地方还有人为故障,果然发现主BIOS芯片的1脚R377 15欧电阻也没了,同样的焊点处理得很光滑,补上电阻。上电,电流欢快地跳变,接屏,顺利亮机。

不过,还没完,装机后发现进系统后找不到网卡和无线,而且在系统里关机便死在关机画面,无法完成软关机,为排除软件问题,试着进PE,结果一样无法完成软关机,只能按开关强行关机。
没办法,这样是无法交差的,再次拆机,测试网卡和无线的供电都正常,心想这两个地方同时损坏的可能性不大,联系到无法实现软关机,判断故障出在南桥某一功能失效,也许还有人为的故障没有找出来。再次静下心来,对照图纸和PCB板在南桥附近仔细查找,经过1个小时左右,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南桥背面发现R228变成了空位,由于这个电阻的焊盘很特殊,是圆的, 又比其他的焊盘小,貌似两个小测试点,加上r228在PCB板上的标记印的又有残缺,导致几次检查都漏过,此电阻是南桥DMI总线的辅助供电,他的缺失将影响到南桥内部及外部PCI的数据通信。还好,自己的判断没有出错,不然要是在全板查找故障点那可就头大了。
找了一个50欧的电阻补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完成修复。
     此机估计是少量进水,被上家清理后就好了,但和客户的费用没谈好,可能要价太高客户不同意,才费心思做了这么多故障。
有需要图纸的朋友,在此附上原理图

确实也是,现在维修不好做呀,两位都是高手,修机的和制造故障的。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这都找到了 太崇拜你;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判定正确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楼主很有耐心,,嘿嘿,,

网友:
理论上来说 DMI总线不就是北桥跟南桥通讯的  辅助电压不正常还能通讯跑码   难道辅助电压不正常也能正常通讯或者这个理论是错的?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这样都能修好
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啊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是个高手呀!

网友:
现在的人啊就是没有素质啊              大家不要想那个人学习

网友:
电路分析蛮强大的

网友:
所谓的电压不正常不是没有电压,应该是偏低,本身南桥内部也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这样都能修好
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图啊

图纸我已经贴上了

网友:
楼主真神人也,技术好,做事又仔细,经验老道,还无私,感谢分享图纸。

网友:
我刚学习修主板,希望以后跟着师傅好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