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US F8V无3V.5V

楼主(2012-03-26):
开机开关有3V ,怀凝EC ,换了EC还是无3V.5V,怀凝BIOS资料没有刷过无效,请大家指点。机子进过水

网友:
查待机电路啊 看有无断线 短路
同意楼主:
5.0
雨技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暈,.你先要查EC工作條件,是待機之前的,在查3V 5V供電芯片工作條件,還有看有沒有斷路

网友:
先有3 5后到EC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修哦 先把板子烘干找个图纸慢慢查!

网友:
无断线 无短路,EC工作条件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