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花屏求助

楼主(2012-03-26):
24寸液晶接DVI,屏幕会有跳动的小红点
显卡和DVI线都没问题,如果接VGA输出则很正常没有小红点
请问这个应该重点检查哪里?
PS:显示器电源以前修过,驱动板5V电压大概是4.8左右

网友:
我的经验告诉我可能需要看显卡

网友:
驱动板重新写驱动

网友A:
DVI是一个数字接口信号是差分信号,某一条线出现问题都会引起花屏,这个你要测一下DVI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之间的线有没不通的。

网友B:
刷下码片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DVI是一个数字接口信号是差分信号,某一条线出现问题都会引起花屏,这个你要测一下DVI接口到图像处理芯片之 ...

线大致量过,全通的,不过有个地方感觉不太正常
请看图,花黑线这里,这三组我感觉应该打对地阻值应该差不我,但是D0+ D0-这一组,阻值比另外2组偏低,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出现在问题了
PS:长城这台24寸用料真省,这3组直接连到DVI接口上的,没有任何保护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下码片资料

这个驱动板没看到有24芯片,VGA和DVI两处都空焊的,好像DDC数据是写在MCU里面的,有办法写吗

网友:
可以写的,以前买过一些类似的LCD驱动板卖给老外,老外用不了又发回来给卖家写了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DVI接口以及接口到RTD2553V线路没有问题,多半是RTD2553V坏了。不过在更换之前,线对芯片引脚进行补焊一遍后在换芯片。

网友:
追本朔原,是色訊號異常,追................

网友:
RTD2553V有问题了~!建议更换~!测量周边小三级管

网友:
测RTD2553V外围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