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时钟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2-03-26):
客户送修精英g31t-m7,时钟芯片烧焦了,看不型号,无法代换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钟芯片是ICS9LPRS437AFLFS

网友:
精英的板子

网友:
确实是二楼所说的,换上去已经OK,多谢了

网友(2014-08-19):
你应该把主板型号给我们看下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眼睛不好刚没看到

网友(2014-12-17):
9LPRS437AFLF  精英G31T-M7  REV 1.0 主板  时钟芯片

网友(2015-08-30):
这主板是不是有有通病,今天遇到的也是ics9LPRS437AFLF 发热损坏,3.3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