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23的本

楼主(2012-03-26):
白屏没有屏供电!跪求那位大哥给我提示一下这屏供电多少正常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大哥大姐们!说说啊

网友:
屏供电是3.3V

网友:
你量一下高压板开启是多少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工作了,不用查高压的电压,查屏的接口应该有个3V电压看看有没有

网友:
3.3V 你顺着屏显测量一下主板上的保险是不是断了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了啊!是暗屏!各位给一些建议!

网友:
暗屏先查一下高压的电压吖。

网友:
先试试高压板有输入吗?如果正常测高压板输出有蓝色火花,如果有,就是灯管了

网友:
LZ  楼上的兄弟都说了 3.3V   还有先拔掉高压量板子各个开启的输出也可以的。。

网友:
3。3V呀,这个都一样的呀

网友:
就是没有亮度调节电压

网友:
那位高手给小弟指导一下

网友:
三星R23差不多通病,右轴断,灯管线虚焊,显卡也易坏

网友:
先看下外接显示正常 不,如果正常 你就跑个3D什么的,说明显卡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看屏线接口电压信号有没有不正常 的, 一般接口电压和背面小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
3.3v,屏亮度调节没有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那位大哥有没有图纸啊!发给我一份782280989

这个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