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献出用什么工具取下南北桥芯片不伤旁边的贴片小元件?

楼主(2012-03-26):
各位师傅好!
    不管用什么方式加热南北桥芯片,当加热后芯片能轻轻的碰动的时候,这时可以取下芯片了,但是旁边的小贴片元件离南北桥芯片很近,大约在1毫米左右,如果用摄子取只要弧度大点就把旁边的小元件碰掉移位,或者不知道到那里去了(我曾经就碰掉过元件),这给维修又增加了难度。该论坛的高手众多,望能献出你们完美的实际操作经验,提供给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把旁边的小元器件上粘上高温胶纸和锡箔纸

网友:
我的BGA带真空吸管的,吸起来就好了啊

网友A:
一般都是锡箔纸  楼上的机器真高端!

网友:
您好!谢谢你推荐吸笔。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真空吸笔卖,有手动的,有电动的,我没有用过。你的BGA自带真空吸笔,是电动的吗?如果是电动的应该有一个真空泵。请问,真空吸笔的吸盘能经受高温吗?吸力如何?决对可靠吗?有些不可靠的吸笔在操作过程中掉件就惨了,如果掉在板上的后果可能造成很糟的。我想取芯片应该是用吸笔是比较可靠科学的工具,不伤芯片,我就怕买到山寨吸笔,钱花了不实用。

网友:
真空吸笔有随机的,里面有小真空泵,手动的很简单,但不管手动还是机器自带,吸盘都是耐高温的!我买了几个手动的,用的不习惯。

网友:
我没有钱用高端设备,一直用的是尖头镊子

网友:
我想用锡箔纸的比较多。

网友:
熟练了什么都不用

网友:
真空吸笔的吸盘是耐高温的,我用那种十几块钱的,感觉还行~

网友:
用吸笔把!又快又省事!

网友:
  怎么都那么麻烦...你也可以用一支表笔抵住芯片的一端,尽量找原件少的一端抵住,然后在用镊子在对脚一夹就OK乐,前后夹击.....

网友:
用锡纸用习惯了也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锡箔纸  楼上的机器真高端!

一般的BGA 机器都带这个真空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BGA 机器都带这个真空吸管··

额 我这里的就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