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 电容器是多大的 有人知道?

楼主(2012-03-26):
这个是山特UPS里面的  裂了  不是道是多大容量  手里有的 朋友卖个给我  谢谢··

电阻差不多就是行了,,,主要是热敏的

网友:
是功率型陶片热敏电阻,NSP系列的,125是电阻阻值125欧。

网友:
不是电容,是NCT电阻

网友:
ntc 電阻

网友:
应该是O欧热敏电阻吧  电源板上都有的

网友:
NTC  ATX电源 的火线和零线一般都串联有  用于瞬间保护的

网友:
这不是电容呢。电源上面有拆的。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上的标识,电阻是R,电容是C。是不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如果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应该是热敏电阻,如果是并联在电路中的就是压敏电阻。

网友:
  重来都不知道那是个撒子  只是在电源上拆下来上回去    今天才知道这是电阻  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真像电容

网友A:
看一下UPS的额定电流,如果是3A的就用NTC 5D-9 ,如果是4A的话就用NSP08034,工作电流4A或以下的管脚直径9MM,超过4A的管脚要大于9MM

网友:
为什么有一条腿要磨去半边??

网友:
跑下线,很简单的,看看这家伙是不是串在主回路上,且丝印是R,如果是,那就是个NTC,根据电流选个差不多的换上就行。

网友:
是功率型陶片热敏电阻,NSP系列的,125是电阻阻值125欧。

UPS里用得着这么大阻值的NTC吗,一般都是10欧以下的,再高会影响转换效率的

网友:
一般的板上都有的!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够惨的

网友: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普通的电源上的可能载流量不够。。。

网友:
这个不需要就拆了,压敏电阻而已,这个是电压超280V时瞬间击穿使得前一级的保险管烧断。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100%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12楼说得对呀。一般电源中都有,拆个吧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通的,不要它

网友:
应该是电阻的哈

网友:
又看见你了,呵呵,请问你是 修电脑的吗?在哪里学的 啊?我想找个迅维的视频看看不知什么地方有啊?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看了   板子写了NTC   热敏电阻       但是找了好久没找到一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掉半边吧?

是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UPS的额定电流,如果是3A的就用NTC 5D-9 ,如果是4A的话就用NSP08034,工作电流4A ...

非常感谢  雷动九天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兄弟是自学的,,,,我啥都折腾,建材 苗木 弱电 电脑 家电,,,不过都是抱着玩的心态,,所,,,,, ...

全能人才啊,呵呵,能说说是怎么自学的吗?买书看?看视频?还是?我是学校学的,现在实习呢,发现学校教的超级垃圾,在青岛华强,所以打算自己再学,可比起那时有问就有答的学习方式,现在明显鸭梨很大,能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
热敏电阻,不用也可以用的。只是不太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能人才啊,呵呵,能说说是怎么自学的吗?买书看?看视频?还是?我是学校学的,现在实习呢,发现学校教 ...

恩呢,那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呵呵

网友:
热敏电阻,普通电源上得不能代换把

网友:
应该是负温度热电阻,详细参数我还不知道。你自己百度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