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开机花屏

楼主(2012-03-26):
今有一海尔T68的机器,开机花屏六画面,重做了依旧。换一片新的上去还是一样,有高手给指一下,谢啦!

网友:
不是显卡了把   呵呵 显存搞过了么  都查查

网友:
没做好吧,,6分的还没遇到过你这问题啊,,
确定显卡没问题就显存,,

网友:
都是换了就好了,还没有遇到过换了不好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换好,显存不会是这种现象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请再换新的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查屏上CLK DATA信号,还有LVDS,输出电压!

网友:
正常CLK DATA3.3 LVDS1V以上,其它的开启LCD VCC

网友:
外接显示器 正常么 。如果正常可能显卡没做好。。。如果不正常。建议加焊推动。如果还不行吹吹显存颗粒。。。。。。。。。

网友:
年前有个也是t68,换显卡没好,换显存也没好,显卡换了仨,救过还是花,左后返到郑州,还是没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