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不管用咋办

楼主(2012-03-26):
如题,一神奇的神舟公共端大短路,用烧机大法连上公共端,就像连上一根导线,没什么反映,上下管,都查过,电容太多,不好如手,如果是电容,,应该能烧出来,该如何办。。还有什么办法,请教,请教

网友:
走过,路过,不如发发意见。

网友:
那就拆零件一个一个查

网友:
你就不会把公共点去过的地方 一个一个慢慢的断开 试下么   。。慢慢来嘛兄弟啥招都使出来不信搞不定他 呵呵  我这是一种你感觉行就先试下 不行的话问楼下的。。

网友:
跟我现在情况一样,烧老半天了。也没感觉到哪里发热的

网友:
烧鸡不成用烧鸭大法吧。一是仔细看电容的颜色有没有不同的,二是用断路法,用烧鸡法的话,洗干净手细心摸温的元器件,

网友:
那你的几个支路 可能都有一点问题 需要一个一个支路 断开 仔细的查

网友:
这个得慢慢查哟,就那么几个地方

网友:
烧鸡大法,不过如此,大短路就没什么用,神舟用的电容就是神,坏了都不留下一点痕。还是老实点一个个拆才找到它。

网友:
测量主供电 阻止。。。那里短路  拆那里很快就能锁定 。要是短路地方太多 只有报废。。。。

网友:
   呵呵  那就看看 跟主供电相关的地方   一般爱出毛病的地方   一般就  CPU上管    还有各组供电上管   一个个测吧  要有耐心  哈哈

网友:
吧手的温度降低点,好感受那里热

网友A:
是操作问题吧!你电压加到几V?电流几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操作问题吧!你电压加到几V?电流几多?

电压不管加到几V,都拉低到2.几伏。电流调多大有多大,你试着把电源的正负两极合在一起,就那个样,我想说的是,有些电容坏了,就像一根导线,不会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