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动式PFC+CM6901X控制的LLC半桥电路+12V同步整流,3.3V和5V DC-DC的电源维修

楼主(2012-03-26):
看到论坛里维修的电源都是落后的半桥结构.有没有会修理现在比较nb结构的电源的?主动式PFC+CM6901X控制的LLC半桥电路+12V同步整流,dc-dc降压输出3.3V和5V 的电源

网友(点评):
真正的高手都是躲在幕后的。比这个电源nb多了的电源都有人修。关键是钱的问题。你到工控版块看看就知道了。那里的水平和这里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也在学习这个方面的

网友:
下置式走背板的电源

网友:
我认为只要把原理弄透了 思路差不多

网友:
高级电源...

网友:
呵呵,找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大家力量大,谁有这种电源维修方面的资料,电路图上传上来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什么是nb结构的电源?

网友:
电源都用固态电容,确实NB!

网友:
移相全桥/主动箝位/单管正激拓扑/主动式PFC/LLC半桥电路/同步整流/比较想学习这些电路的特点,在脑海里面对这些电路好像一片空白

网友:
什么高级电源?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式,只要懂得原理什么都可以修。

网友:
工控的斑竹宇光大哥这方面很厉害的,你可以请教一下他,去工控版块里就看到了

网友:
这种电源找到原理图,可能比较好修些

网友:
这个电源够NB,我在论坛还没见过这种电源的电路图,希望有同行上转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电源。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激式电源如果不懂,可以找些彩电电源原理与维修看看!
其它的什么DC-DC电路,主板上已经有一堆了,看懂主 ...

“主动式FPC有点难度,主要是相关的资料太少,我自己手上有一个正激FPC+双桥结构的电源,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主动FPC修不了”,FPC是什么呀?正激FPC是什么样的拓扑呀?请讲一下吧,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唉,论坛里面主动式PFC的资料、图纸大把。但这个年头又有谁会在浩瀚如烟海的置顶帖中逐一翻看这些资料呢?

网友B:
会修!!但这种零件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但这种零件很少!
你是哪里的?电源的零件一般在tb上都有卖的